GD32F150G6U6最小系统

楼主(2017-08-17):
GD32F150G6U6最小系统设计要用到USB,要怎么设计电路,分几个部分,大神求指教

网友A:
这个需要外接外设电路的USB的部分的么?

网友B:
最小系统的,一般都是MCU的及简单的时钟电路设计的,这里只不过多了个USB电路设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