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串口信号线问题

楼主(2017-08-17):
麻烦各位大神指导下。
(1)34401A表在进行串口通信的时候,除了用TXD、RXD、GND外,还有哪些信号是必须连接的呢?比如DCD、RI,RTS/CTS,DTR/DSR是必须都要连上数据才能接收到吗?
(2)我用一个全交叉的USB转232的线,直接连接34401A与PC,在串口助手上必须勾选DTR选项,才能收到数据。所以在通过单片机来读34401A的数据,可不可以只连接TXD、RXD、GND、DTR、DSR就能够完成数据的接收呢?

楼主:
求大神指导!!!

网友A:
这个你只能去看表的使用说明,一般而言,三线都是可以用的,但可能需要设置一下。另外还有个硬件流控和软件流控的选择问题,你勾选串口助手的DTR,说明软件流控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你只能去看表的使用说明,一般而言,三线都是可以用的,但可能需要设置一下。另外还有个硬件流控和软件 ...

好的,谢谢!!!

网友B:
34401必须用全串口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