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AD13无网络标号过孔

楼主(2017-08-17):
请教大家一下,用AD13画PCB,需要在一个没有网络标号的焊盘上面加几个过孔(该焊盘就是起焊接后固定作用,加孔是为了受力强度),结果报错(绿色显示)。应该是没有网络标号导致的,请问这种情况如何能让该处不报错呢???

网友A:
能否截个图啊

网友B:
有图有真相,截图方便看

网友C:
应该是Short-Circuit规则设置的

网友D:
原理图上给这个焊盘的引脚加一个网络标号。

网友E:
无网络的焊盘上加过孔,肯定会报错的,你应该手动赋与该焊盘一个网络,再加过孔,同时还要注意其它层是不是有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