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放大整形

楼主(2017-08-17):
(无正文)

网友A:
既然是“放大整形”,那么就先放大再整。

网友B:
改用正负电源供电的运放。门电路用作放大器是一种特殊的用法,不具备普适性,只有少数型号可以这么用,放大纯交流信号时需要使用隔直电容。

网友C:
不用怀疑,是先放大。单电源也可以用,用交流输入的方式,加偏置,就可以了,再交流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