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设备的12V输出电容夹上示波器,一上电就炸保险。

楼主(2017-08-17):
  事情是酱紫滴。板子上的8266在上电的时候有时候会无法 正常启动,怀疑是flash芯片启动慢了。就给8266的上电延时加了个100uF的电容,ok能正常启动了。
进一步实验发现,直接加稳压电源的12V时,板子总能正常启动;但是加220V用板子自己的MP157时,板子就经常不能正常启动。
于是怀疑是电源问题,就想加示波器看看波形。
谁知道一上电,嘭的一声,保险都飞了。。。
然后我不信邪,又炸了一个。真刺激。

  示波器和设备是插在一个插座上的。示波器是普源的DS1102e
各位谁知道是为什么吗?或者有什么想法
——————————————————————

经过仿真确实是因为负载不同导致地线的电位差。
一个交流信号同时进入两个相同的整流桥,并经过电容滤波,分别挂阻值不同的负载电阻。两个电阻的“地”是有电位差的。
此差值的波形与输入信号频率相同,但是波形为输入信号的全波整流且幅值缩小版。
单位有加密系统,仿真图传不上来。各位有兴趣的自己可以试试。

同理,非隔离开关电源芯片出来的电源信号或者它供电的IC的带地线的数据口,
各位千万别用示波器或者计算机的USB口或者串口去直接读数据。
教训是惨痛的。。。

网友A:
“炸”很正常,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很正常,查地线。

为什么呢?示波器对地线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呢?示波器对地线的影响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示波器的探头地线与电源插头上的大地线是连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的探头地线与电源插头上的大地线是连通的。

板子的地线和大地也是联通的啊。从同一个插排上取的,但是插排只有L和N没有地线。是整流导致的地线电平不同,还是说市电整流出来的两个不同的地根本没有可比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研发不正常的"炸",宜用隔离的220:220V变压器,给容阻降压电源。当然后动问题宜由复位方面改善才是。 ...

嗯。复位是能解决问题的,但是下一版还是要把地线好好整理一下。要去搞一个隔离变压器用来测试用了。感谢您的建议。

网友C:
引用 楼主:
板子的地线和大地也是联通的啊。从同一个插排上取的,但是插排只有L和N没有地线。是整流导致的地线电平不 ...

整流之后的“地”和市电的零线以及大地三者都不是一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流之后的“地”和市电的零线以及大地三者都不是一回事。

我知道不是一回事。
但是我有个疑问。同一个正弦波同时进入两个整流桥,并进行滤波。出来的地电位应该相同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知道不是一回事。
但是我有个疑问。同一个正弦波同时进入两个整流桥,并进行滤波。出来的地电位应该相 ...

如果两滤波电路完全相同且负载完全相同,两整流滤波输出的“地”(通常是滤波输出负端)才可以联接在一起。否则至少两整流桥压降有可能不同,电流分配不平均。

网友D:
直流与交流不能直接供地,需加隔直电容。

网友E:
楼主好好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的电路,注意地回路。

网友F:
请不要再试了,示波器没有损坏算你比较幸运的。

我曾经因为地的事情,把笔记本电脑主板搞坏了。(测试的时候,没有太在意,一时疏忽,铸成大错)

示波器的插头是三个脚的,其中一个脚是接到插座的PE。而示波器的探头的接地夹在示波器内部和PE是连接在一起的。
在示波器不上电的情况下,你可以用万用表测量一下探头的接地夹与插头的PE脚,看看是不是导通的。

这种情况下,你用示波器测量220V的电源电路,很容易产生220V的L线与PE通过某种方式导通的情况。在空气开关跳闸之前很有可能损坏设备。
我以前常用的方法是,让示波器的插头不接PE。
现在的方法是使用隔离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不要再试了,示波器没有损坏算你比较幸运的。

我曾经因为地的事情,把笔记本电脑主板搞坏了。(测试的时 ...

你没仔细看我的问题。我没有接地线,只接的LN,而且我也没测220V电源电路。
不过还是感谢你的经验分享。
问题的原因应该是坛主说的,负载不均导致的电位差把板子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好好检查一下电源部分的电路,注意地回路。

不启动的问题确实是跟地线有关系。是互感器的输出端离芯片地线太近了导致的。

楼主:
总结一下吧。加示波器烧板子的问题应该是因为MP157是非隔离的,在157的输出直接加上示波器以后,导致了地线上的电位差。把板子上几个地线细的地方敷铜爆开了。
无法启动,是因为互感器的输出线离芯片地线太近了,导致上电的紊乱。
晚上有时间上几张图就明白了。钽电容都烧成二极管了,直插的保险直接崩直了。

网友G:
查输出纹波,示波器的输入电容一般只有十几PF,高频会引起容抗降低,欢迎采纳

网友H:
你这是非隔离电源啊。不能这么测的。

网友I:
非隔离的电源,把示波器的地线去掉,用隔离变压器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查输出纹波,示波器的输入电容一般只有十几PF,高频会引起容抗降低,欢迎采纳 ...

十几pF要GHz级的才能接近自谐振频率吧。不过也不是不可能,等回头我搞个调压器什么的试试。但是我感觉这个应该不是主要问题。

网友J:
炸一个就要思考了,还非要二连炸才相信这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