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
[整流与稳压] BUCK中肖特基二极管的作用

楼主(2017-08-17):
下图为一个分立器件搭建的BUCK电路,但是不明白图中的两个肖特基二极管(D1.D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应该是防止Q1深度饱和的。

网友B:
防止Q1深度饱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防止Q1深度饱和的。

请问下什么叫 ”深度饱和” 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什么叫 ”深度饱和” 呀?

你需要找本模电书翻翻。。。。。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什么叫 ”深度饱和” 呀?

你需要上课好好听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防止Q1深度饱和的。

防止深度饱和,那这是为了提高Q1的 截止速度吗?

或者是缩短Q1的关断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需要找本模电书翻翻。。。。。

模电书中又讲 D1 D2在这里的作用的?
那一章节?我现在需要一个理论上的解释

网友F:
参考 三极管的共发射极特性曲线 图 1-30:

一般三极管用做开关时,工作在截止区和饱和区。
在给定 VCC 和 PWM 电压的情况下,导通时

基极电流由 R1 确定:
Ib = (Vpwm - Vbe) / R1
Vbe = 0.65 ~ 0.70 V

集电极电流由 R2 确定:
Ic = (Vcc - Vce) / R2
Vce = 0.3 ~0.4 V

设计时,如果
1) Ic > hfe × Ib —— 放大区
2) Ic = hfe × Ib —— 在放大区与饱和区的交界处
3) Ic < hfe × Ib —— 饱和区

如果 Ic << hft × Ib,则三极管进入深度饱和区。
由于三极管退出(深度)饱和区需要一定的时间,
因而降低了开关速度。

BC 极之间加了二极管后(正极接在 R1 前面),导通时
Vce = Vpwm - Vf
Vf 为二极管导通电压 (0.5~0.6 V)
Vce = 3.3 - 0.5 = 2.8 V
此时,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
防止了三极管进入饱和区,提高了开关速度。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参考 三极管的共发射极特性曲线 图 1-30:

这位兄弟的分析我觉得就不怎么对了,Vce=Vpwm-Vf?电阻R1不用考虑压降了?

网友H:
楼上讲解的哦很详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防止Q1饱和,但沒深度。

如果Vce = Vbe - Vf这样算的话,VCE电压也很低啊,也就是饱和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这位兄弟的分析我觉得就不怎么对了,Vce=Vpwm-Vf?电阻R1不用考虑压降了?

注意: BC 极之间加了二极管后(正极接在 R1 前面)……
按 LZ 的图是另外一个故事。
结合 Q2 的工作情况,情况略微复杂一点,
未能做一个定性的理论分析。
是否能按设想的那样工作,恐另当别论。

通过仿真或实验才能明白真实的情况。
或有另外的作用也未尝可知。
有兴趣的朋友继续。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注意: BC 极之间加了二极管后(正极接在 R1 前面)……
按 LZ 的图是另外一个故事。
结合 Q2 的工作情况 ...

我觉得LZ的那个电路图中的二极管主要是给MOS管栅源极提供一个快速的充电过程,毕竟R2的阻值必定比R1的阻值大很多。

网友J:
加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就够了,加2个真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LZ的那个电路图中的二极管主要是给MOS管栅源极提供一个快速的充电过程,毕竟R2的阻值必定比R1的阻 ...

这样解释显然不对
首先PWM的电压是3.3v  VCC是5v
其次Q1导通时,二极管D1.D2才会导通,当PWM为低时 Q1  才截止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样解释显然不对
首先PWM的电压是3.3v  VCC是5v
其次Q1导通时,二极管D1.D2才会导通,当PWM为低时 Q1   ...

MOS管是电压控制电压的器件,这个是P沟道增强型的MOS,当MOS管导通时,栅极电压为Vce,也就是低电压,那Cgs电压是否为5-Vce?要MOS截至,那门极电压是不是要5V?这个截至电压哪里来的?也就是Cgs的电压是如何为0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MOS管是电压控制电压的器件,这个是P沟道增强型的MOS,当MOS管导通时,栅极电压为Vce,也就是低电压,那C ...

你的解释明显是错误的,我这里有关于 这个二极管用法的解释,是防止饱和的,目的是提高三极管的关断速度。

虽然自问自答了,感觉精神可嘉,特此打赏一下,虽然电路对我本人没有什么用至少暂时没有用。

网友F:
费了半天码字,却原来是考题

貌似考试还不及格

网友E:
引用 楼主:
模电书中又讲 D1 D2在这里的作用的?
那一章节?我现在需要一个理论上的解释 ...

我回复的哪楼看不见吗?模电不讲深度饱和?

网友K:
接近截止状态?这个时候VCE应该要大于Vbe了吧,为何D1还会导通,这解释是不是有点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什么叫 ”深度饱和” 呀?

先搞清楚什么是饱和,这个几乎任何一本模拟电路书中都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防止深度饱和,那这是为了提高Q1的 截止速度吗?

或者是缩短Q1的关断时间? ...

“防止深度饱和,那这是为了提高Q1的 截止速度吗?

或者是缩短Q1的关断时间?”

是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的解释明显是错误的,我这里有关于 这个二极管用法的解释,是防止饱和的,目的是提高三极管的关断速度。 ...

文中说的“导通状态很接近截止状态”,那是瞎扯!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接近截止状态?这个时候VCE应该要大于Vbe了吧,为何D1还会导通,这解释是不是有点问题? ...

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
我以前发过相关帖子,指出小鬼子这些书,理解起来非常吃力!

关于本贴理论解释,工程师能看懂鬼子书上这些解释说明就够用了!想知其所以然得费点劲!我们微电子专业的得花不少时间研究这些机理,设计IC物理层需要相关知识!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这句话本身没有问题!
我以前发过相关帖子,指出小鬼子这些书,理解起来非常吃力!

个人看法:二级管的存在控制着VCE在Vbe和二极管压降之间,这个时候更近似于临界保护。

网友L:
引用 网友K:
个人看法:二级管的存在控制着VCE在Vbe和二极管压降之间,这个时候更近似于临界保护。 ...

配以20L图8.15以及括号里的说明,我觉的这段话很容易理解!
你们说它有误或瞎扯,说明没看懂那个图!

网友K:
引用 网友L:
配以20L图8.15以及括号里的说明,我觉的这段话很容易理解!
你们说它有误或瞎扯,说明没看懂那个图!

括号内的解释是建立在Uo=0,这一前提下。Uo=0可以说是临界饱和了吧?由临界饱和前提下推出的二极管导出大部分电流,来推出ib过小三极管临界截止,这不打破了其前提条件吗?

网友M:
这种电路就是个典型的DC-DC  PWM前置驱动电路,二极管嵌位电路提高驱动输出开关效率

网友N:
讲的比较详细

网友O:
引用 网友K:
接近截止状态?这个时候VCE应该要大于Vbe了吧,为何D1还会导通,这解释是不是有点问题? ...

处于导通到截止的状态,当基极电流达到一定的时候才导通。

网友A:
引用 网友O:
处于导通到截止的状态,当基极电流达到一定的时候才导通。

Vbe比Vce高出近0.3V,且Ic不仅是R2的电流还包括两个二极管注入的电流。如此情况下还什么“处于导通到截止的状态”?

基本就是饱和状态。

网友L:
本贴由讨论肖特基,转化为讨论饱和判断方法!

根据以上发言,目测一堆人不懂判断方法有几种,具体如何操作就更糊涂了!
(此时千万别指着输出特性曲线,说:左边这块阴影区是饱和区,下面块是截止区!)

网友K:
引用 网友L:
本贴由讨论肖特基,转化为讨论饱和判断方法!

根据以上发言,目测一堆人不懂判断方法有几种,具体如何操作 ...

您见笑了,我还会当Ib乘β大于等于V除R

网友L:
引用 网友K:
您见笑了,我还会当Ib乘β大于等于V除R

真的假的?测试一下?

饱和么,大家都知道是电流达到Isat不变了,不受施加电压控制了!
另一方面,从你这个公式可以看出,电流取决于V,受限于电源,而非管子,想要多大就有多大!

这个矛盾如何解决?

网友K:
引用 网友L:
真的假的?测试一下?

饱和么,大家都知道是电流达到Isat不变了,不受施加电压控制了!

我不懂你这是想说什么。每一个电源和负载电阻都有一个饱和的电流值,电源和电阻的变化都会带来饱和电流值的不同。这很奇怪吗?就相当于x,y的变化也带来z的变化,非常好理解的一个函数关系。z=x/y,就是这样近似一下,我也知道还有其他要考虑的点。

网友K:
在电流未饱和前受控与ib,近似线性关系,饱和电流的值受控于电源电压和负载电阻,以其值为分界点近似划分饱和和放大,请问我这样理解有错吗?

网友K:
我就是想问问那个截止到底是怎么理解的。懂的人能不能用数学公式推一下,或者给个流程图,脑子笨那些高深莫测的玄妙话语就别说了看不懂。

网友L:
书上那句话的举例解释:

初中学过数轴,关于轴上的整数分布,我说1非常接近负整数(当然是1和10或100或其他更大整数比)!

有阅读理解障碍的,会把这句话理解为1是负整数!

关于划线那句话中导通和截止关系的理解,就是这个意思,还听不懂就没招了!

最后提醒一下:不管是采用电压法,还是电流法判断饱和态,别忘了它们都有个前提条件!套公式前,先看前提条件满足与否!别闭着眼乱套结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中说的“导通状态很接近截止状态”,那是瞎扯!

瞎扯的是你吧,不要排斥别人的说法,不通意见可以讨论。

网友P:
引用 楼主:
瞎扯的是你吧,不要排斥别人的说法,不通意见可以讨论。

你20楼贴出来的那段文字,是铃木雅臣《晶体管电路设计 下册》,从160页开始的。
我只想告诉你:这本书中瞎扯的地方绝不止一处。

网友L:
引用 楼主:
瞎扯的是你吧,不要排斥别人的说法,不通意见可以讨论。

上面说了,有阅读理解障碍的把这句话理解成导通就是截止了!从反驳过程(电压关系,电流关系!),很容易就能看出来了!

网友L:
关于20L那个电路图,为什么说可用加速电容提高开关速度?
原因很简单,激励突变时,IC和IB之间不是线性,而是某种数学关系(谁能从理论上推导一下该关系?),输入取该数学关系的逆,就完成了以毒攻毒的目标!

这样从基本机理入手解释,比常规的解释方法来的更简洁,更快!

网友L:
附录:网上啰哩巴嗦的常规解释方法!初学者看的一头雾水,很多老将不过是背诵了该解释过程。

△ 2、加速电容作用。

(1) 控制脉冲低电平时,电路达到稳态时,晶体管截至,电

容两端电压为零。

(2)控制脉冲高电平到来时,由于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电

容需继续保持零,这样,晶体管基极B电压突变到高电平,使

晶体管迅速导通;电容被充电到脉冲电平电压;进入到稳态,

电容电压为脉冲电平电压。

(3)此后,当控制脉冲低电平到来时,由于电容电压不能

突变,需继续保持脉冲电平电压,因此,基极电压从零(实际

为be压降)跳变到负的脉冲电平电压,时得晶体管迅速从饱和状

态转到截至状态;此后,电容通过R放电,达到稳态时,两端

电压为零。

(4)然后,重复以上过程。

1.

图3-69所示是脉冲放大器(一种放大脉冲信号的放大器)中

的加速电容电路。

电路中的VT1是三极管,是脉冲放大管,Cl并联在Rl上,Cl是

加速电容。Cl的作用是加快VT1导通和截止的转换速度,所以

称为加速电容。

2.

电路中的三极管VT1工作在开关状态下(相当于一个开关)

,Ui为加到三极管VT1基极的输入信号电压,是一个矩形脉冲

信号。当U为高电平时,三极管VT1饱和导通;当Ui为低电平时

,三极管VT1截止。

加速电容Cl与三极管VT1输入电阻Ri构成如图3-70 (a)所示的

等效电路。

(1)加速导通过程。当输入信号电压Ui从OV跳变到高电平时,

由于电容Cl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加到VT1基极的电压为一个

尖顶脉冲,其电压幅值最大,如图3-70 (b)所示。这一尖顶脉

冲加到VT1基极,使VT1基极电流迅速从OA增大到很大,这样

VT1迅速从截止状态进入饱和状态,加速了VT1的饱和导通,

即缩短了VT1饱和导通时间(三极管从截止进入饱和所需要的

时间)。

(2)维持导通过程。在t0之后,对Cl的充电很快结束,这时输

入信号电压Ui加到VT1基极的电压比较小,维持VT1的饱和导

通状态。

(3)加速截止过程;当输入信号电压U从高电平突然跳变到OV

时,如图3-70 (b)所示的tl时刻,由于Cl上原先充到的电压极性

为左正右负,加到VT1基极的电压为负尖顶脉冲。由于加到VT

1基极的电压为负,加快了VT1从基区抽出电荷的过程,VT1以

更快的速度从饱和转换到截止状态,即缩短了VT1向截止转换

的时间。

由于接入电容Cl,VT1以更快的速度进入饱和状态,

是以更快的速度进入截止状态,可见电容Cl具有加速VT1工作

状转换的作用,所以将Cl称为加速电容。

这种加速电容电路主要出现在电子开关电路(用三极管作为

开关的电路)或脉冲放大器电路中,音频放大器不用这种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瞎扯的是你吧,不要排斥别人的说法,不通意见可以讨论。

我所言,并不排斥任何其他人的言论,我也没那个权力。至于讨论,我一直在以理论之。

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

以小见大之“输出特性”
https://bbs.21ic.com/icview-2063634-1-1.html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电书中又讲 D1 D2在这里的作用的?
那一章节?我现在需要一个理论上的解释 ...

你想要个理论解释,那么告诉你,那是器件特性。

半导体器件特性,其理论是《半导体物理》,其基于《固体物理》。

你所学的《模拟电路》(如果学过的话),只是将相关器件的特性以外在的物理量显现出来而已。如果这些最基本的器件特性曲线都不能理解的话,那么就根本不可能正确分析模拟电路,更别谈什么设计了。

网友A:
其实,此例从BJT的输出特性图中就可以找到答案,包括那个把二极管接到电阻前面去的说法。

各位自己想想,二极管接到电阻前面去(假设信号源是理想电压源),那么BJT会如何?

网友Q:
有这两个二极管与没有这两个二极管有什么差别,你可以用示波器或仿真看看。这样,再根据这里说的,书上看到的,你能悟出结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