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充电器故障

楼主(2017-08-17):
12V锂电池充电器,电池刚插进去指示灯显示正常,一会就出错,量下正负输出电压只有4V多,不插电池也是一样,其它俩个点的5V多电压正常,拆开看里面的电源管TOP245yN特别烫,其它地方也没有烧坏什么?请教老师们怎么检查?是什么原因?谢谢指点!

网友A:
有MCU。
差不多要原厂的人才能修

楼主:
那么复杂!谢谢

楼主:
开关管是6脚TOP255EN,用TOP245YN可以代替吗?都是6脚,脚的分布方向不一样!

网友B:
单片机不容易坏,把top,mos,功率电阻之类检查替换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