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总线,有没有芯片是可以B线接地,A线输出5~-5V的?

楼主(2017-08-17):
如题~有没有这种解决方案?

网友A:
可以用双电源的运放或比较器来实现

网友B:
这个不是RS232电平,还用什么485?

网友C:
转成232 就行了

网友D:
485总线用差分输出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远距离传输抗干扰能力,如果距离短就用EIA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