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屏的时钟问题

楼主(2017-08-17):
各位大神:
       我想问一下,MCU使用RGB的方式操作LCD屏的时候才会有接口时钟,不操作的时候没有时钟输出?

       还是时钟一直存在着?

       我现在想将接口时钟的引脚复用成别的功能,会不会有问题?

       帮忙解答下! 谢谢!~~

网友A:
RGB的屏,时钟和数据信号一直持续存在着,同时也一直消耗总线带宽。
建议找个示波器测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RGB的屏,时钟和数据信号一直持续存在着,同时也一直消耗总线带宽。
建议找个示波器测试一下。
...

那完了,只能是专用了,不能复用了。唉 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