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8位机数据类型和处理

楼主(2017-08-17):
8位机能定义的数据最大就是long 4个字节了,假如有个6字节的数组 FF FF FF FF FF FF对应的十进制就是 281474976710655,请问各位高人如何将这六个字节的数转为十进制?

网友A:
搞这计算, 不是牛刀小试的问题.
网上有任意长数据转换成十进制 的算法. 参考一下.
逐次除以10 求余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搞这计算, 不是牛刀小试的问题.
网上有任意长数据转换成十进制 的算法. 参考一下.
逐次除以10 求余数 ...

是的,需要专家级指来解答,网上找了些算法都不适用于8位机,还请大虾指点迷津

网友A:
挺简单的呀
从高到低, 每个字节依次除以10 求余数, 余数作为后个字节的高字节, 最后一个余数输出结果.
循环到商为0 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简单的呀
从高到低, 每个字节依次除以10 求余数, 余数作为后个字节的高字节, 最后一个余数输出结果.
循环 ...

你好,能详细描述一下吗?我还是没能理解,谢谢

网友B:
那只是存储的形式,你读出来本显示为10进制就是十进制了。

网友C:
这个是对应多大的数据?

网友D:
这么长的字节吗

网友E:
转换为十进制怎么计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这计算, 不是牛刀小试的问题.
网上有任意长数据转换成十进制 的算法. 参考一下.
逐次除以10 求余数 ...

网友F:
这个没有看懂楼主要实现什么功能呢?

网友G:
这么大的数据是用来计算什么的

网友H:
逐次除以10求余然后跟下一位相加。

网友C:
直接使用除10取余数。

网友D:
long也可以在单片机计算的。

网友E:
直接转换变量就可以实现。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的,需要专家级指来解答,网上找了些算法都不适用于8位机,还请大虾指点迷津 ...

这个类型不能直接计算吗

网友J:
直接把这些数据转换为long类型,然后对应10进制函数。

网友:
除10 然后取余数,再循环计算。

网友F:
转换为十位数,然后计算吗?

网友G:
每一份单独计算不就行了吗?

网友H:
楼主怎么计算两位数据,后面的就怎么计算

网友:
在计算机内部实际上都是二进制而已,,,8BIT二进制可以看成2位的16进制。
因为每4BIT的二进制对应1位的16进制,2^4=16.

楼主:
    除10取余在51里只能处理字节内的数据,大于4字节无法处理,51里最大的数据类型就是long四个字节.
我要实现的, 举个例子 4个字节数据 0x11,0x22,0x33,0x44 转换成10进制
unsigned long dat,i;
unsigned char DecBuf[10];

dat = 0x11;
dat <<= 8;
dat +=0x22;
dat <<=8;
dat + = 0x33;
dat <<=8;
dat += 0x44;
for(i=0;i<9;i++)
{
    DecBuf[i] = dat % 10 + 0x30;
    dat /= 10;
}
DecBuf[9] = dat + 0x30;
//最后DecBuf[] = 0x30,0x32,0x38,0x37,0x34,0x35,0x34,0x30,0x32,0x30
//即0x11223344 = 287454020(十进制)
//大于5个字节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

网友K:
除10取余数,转换不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