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求助,protues仿真时为什么IO口不能被光耦拉低???

楼主(2017-08-17):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如图所示,单片机P2.3接光耦4脚,光耦3脚接地,但是光耦导通时P2.3却不能被拉低,怎么回事?

网友A:
建议用实物验证下,有时仿真不靠谱

网友B:
是不是光耦左端电阻选的不对?

楼主(2020-01-16):
仿真软件的问题,用Multisim妥妥的拉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