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C3601控制BT136问题

楼主(2017-08-17):
1. MOC3061 第1引脚不接电源,可控硅G级有电压,接灯泡还是亮或者闪烁
2. 接上VCC之后,灯泡能够正常发亮

网友A:
1和2间是个“发光二极管”。1脚必须通过限流电阻(Rin)接电源(V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和2间是个“发光二极管”。1脚必须通过限流电阻(Rin)接电源(VCC)。

现在接了一个500欧姆的电阻,断开VCC之后,灯泡会一闪一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和2间是个“发光二极管”。1脚必须通过限流电阻(Rin)接电源(VCC)。

不知道电路上是否需要改下,如果把RC断开,灯泡就不闪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在接了一个500欧姆的电阻,断开VCC之后,灯泡会一闪一闪的

注意,与可控硅并联的RC吸收回路是针对感性负载的,在可控硅关断时,该RC回路显然为交流提供了一条通路。而楼主所说的“灯泡”应为LED灯或节能灯,白炽灯是绝对不会发生闪烁的,LED灯或节能灯带有一个开关电源,内有整流滤波电路,因而会通过RC回路逐渐吸收、积累能量直至能发光。但RC回路的阻抗较高,所以需要一定时间才能积累够发光能量,因而只能间断发光即闪烁,去掉RC吸收回路就不会再有闪烁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注意,与可控硅并联的RC吸收回路是针对感性负载的,在可控硅关断时,该RC回路显然为交流提供了一条通路。 ...

恩,了解了,目前有一个问题把RC去掉之后,MOC3061控制级无输入时,门极有漏电压大概在70V左右,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了解了,目前有一个问题把RC去掉之后,MOC3061控制级无输入时,门极有漏电压大概在70V左右,这是什么 ...

那是感应电,可控硅关断时相当于一个小电容,极间也同样存在分布电容,交流电当然可以些许通过,只是内阻极大,只能用内阻极高的数字表才能测出较高电压,用模拟表的话,数值就低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