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强信号干扰

楼主(2017-08-17):
FLASH存储瞬间貌似出现强信号..

网友A:
void main(void)

{    SystemInit();   //初始化

     InitScanIF();

     LCD_Init();

     cl_lcd();      //清屏

网友B:
检查程序有没有溢出之类的啊

网友C:
这个可以检查下程序结构部分的吧。

网友D:
flash存储的跟强信号的有啥关系的?

网友E:
是flash所使用的总线的电平信号不稳么?

网友F:
是电流过大吗?干扰信号有什么问题?

网友G:
你说的强信号指的是什么?

网友H:
是对存储数据造成干扰了吗

网友I:
用的是什么Flash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程序有没有溢出之类的啊

干扰还跟变量溢出有关系?

网友J:
引用 网友D:
flash存储的跟强信号的有啥关系的?

没有看懂这个强信号是什么

网友K:
SDRAM需要刷新数据,这个Flash不需要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E:
是flash所使用的总线的电平信号不稳么?

看着是这个意思,可能瞬间电流过大了吧

网友M:
是芯片功耗过大造成的吗?

网友G:
瞬间电压过大造成的吗?

网友H:
在电源端加上电容试试。

网友N:
存储数据瞬间哪里来的强信号?

网友I:
这个强信号是其他的设备造成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程序有没有溢出之类的啊

干扰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J:
引用 网友D:
flash存储的跟强信号的有啥关系的?

应该是不稳定。

网友K:
没有看懂信号来自哪里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B:
检查程序有没有溢出之类的啊

这个程序有什么关系?

网友M:
建议设计一个滤波电路试试。

网友O:
不影响存储器的读写就没有问题。

网友P:
应该是使用隔离电源试试。

网友Q:
对数据存储,传输造成干扰了吗?

网友R:
干扰信号引起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