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特别想知道高频变压器有的会有两个中间抽头,这两个抽头来自哪里,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7-08-17):
特别想知道高频变压器有的会有两个中间抽头,这两个抽头来自哪里,干什么用的,实际电路中怎么接,接在线路中哪里?

网友A:
这个问题似乎没有人能够告诉你

网友B(2017-11-07):
这个抽头就是一个绕组的一端而已。没什么神秘的。不是所有变压器都有抽头。
根据电路的驱动方式而定。
先有电路再有变压器,有电路自然知道怎么接。

如果有需要高频变压器打样,可以咨询QQ: 2505286128, 专业高频变压器设计和制造,免费技术支持。

网友C:
楼主你可以去看下 三明治绕法 就理解抽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