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MCU可以用STlink烧写程序吗

楼主(2017-08-18):
GD32MCU可以用STlink烧写程序吗

网友A:
可以用GDlink啊。干嘛要用ST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GDlink啊。干嘛要用STlink

STlink SWD不能烧写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STlink SWD不能烧写吗

其实是可以的

网友B:
stlink也是可以的,,不过一般都用的是jlink

网友C:
常用的就是jlink的调试仿真器的

网友D:
STlink的没有用过,不是很清楚的。

网友E:
我也是常用jlin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