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76E003定时器2捕获脉宽

楼主(2017-08-18):
大家好,刚入手新塘N76E003这个芯片,现在需要测试一个脉冲的高电平时长,用TIM2的上下降沿捕获模式来实现,但是遇到了问题,不知哪位大侠有相关的案例啊,求指教,谢谢!

网友A:
官方的sample code裡面有
\N76E003_BSP_Keil_C51_V1.0.2\Sample_Code\Timer2_AutoReload_Captu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官方的sample code裡面有
\N76E003_BSP_Keil_C51_V1.0.2\Sample_Code\Timer2_AutoReload_Capture

您好,这个我试过了,用了有问题哦,脉宽测不准,每个周期算出来的数据都不一样,但是我给的信号是一个固定的。

网友B:
周期至少是多少的?然后用中断加定时器测。先设置上升沿触发,进去后读取一个时间,然后在里面修改成下降沿触发,再次读取一个时间。

网友C:
要看被测对象周期了。

网友:
自己多多尝试一下吧,这个板子不是多少人有的。

网友:
不知道这个芯片有没有捕获功能。

网友:
最小能测多宽的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这个我试过了,用了有问题哦,脉宽测不准,每个周期算出来的数据都不一样,但是我给的信号是一个固 ...

你给的信号是正玄波还是方波

网友:
方波没理由测不准啊,除非你这个周期太小。。

网友D:
如果新唐出个这个系列的教程就好了。

网友E(2017-11-11):
我今天也遇到这个问题,,我把中断优先级设高可以大幅改善,,应该是我其他中断占用了太多时间,,但是改完偶尔还是会出现错误的数据,,这个就不知道什么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