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 IO口的边沿触发可以同时设置上升沿和下降沿吗

楼主(2017-08-18):
看了下数据手册,好像只有上升沿触发

如果中断是边沿触发模式(IMD[n] = 0),输入Px.n引脚的状态由低电平到高电平变化时,产生中

楼主:
如果中断是边沿触发模式(IMD[n] = 0),输入Px.n的状态由高电平到低电平变化时,产生中断。

网友A:
当微控制器设置为边沿触发时,微控制器在上一个机器周期检测到中断源引脚为高电平,下一个机器周期检测到低电平,即置位中断标志,向CPU请求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