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G4618 LCD全显闪屏

楼主(2017-08-18):
用430fg4618驱动段码式液晶,全部显示(所有显示寄存器都有内容)时闪屏,平时不闪,发现更换32768晶振有可能解决此问题,液晶屏初始化程序如下:
void LCD_A_init(LCD_A_initParam *initParam)
{

   LCDACTL = initParam->clockDivider | initParam->muxRate |LCDSON;
   LCDAPCTL0 = LCDS0 + LCDS4 + LCDS8 + LCDS12 + LCDS16 + LCDS20 + LCDS24 + LCDS28;
   LCDAPCTL1 = LCDS32 + LCDS36;
   LCDAVCTL0 = initParam->bias;
   LCDAVCTL1 = 0;

   LCD_A_clearAllMemery();
   LCD_A_on();
}

void LCD_SEG_init()
{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Pin(LCD_A_COM1);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Pin(LCD_A_COM2);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Pin(LCD_A_COM3);

      //lcd_a init
    LCD_A_initParam  LCD_A_initParameter;
    LCD_A_initParameter.clockDivider = LCD_A_CLOCKDIVIDED_32;
    LCD_A_initParameter.muxRate = LCD_A_4_MUX;
    LCD_A_initParameter.bias = LCD_A_BIAS_1_3;
    LCD_A_init(&LCD_A_initParameter);
}

网友A:
是刷新的时候闪屏吗?

网友A:
这个电源供电问题吗?

楼主:
已解决,是32768晶振的内置电容不匹配,修改为0pf后不再出现这类问题,有谁知道原因么

网友B:
闪屏是电源不稳定吧。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io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