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解答 只有个小三角形丝印 贴片 像电阻 1206封装大小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7-08-18):
求大神解答 只有个小三角形丝印 贴片 像电阻 1206封装大小 这个是什么器件?

网友A:
二极管,你注意看一下1206片子下面是有丝印标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求大神解答 只有个小三角形丝印 贴片 像电阻 1206封装大小 这个是什么器件?
...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大神解答 只有个小三角形丝印 贴片 像电阻 1206封装大小 这个是什么器件?
...

二极管,可以用万用表的二极管档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