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模电感对步进电机驱动影响

楼主(2017-08-18):
现在有一个问题,步进电机的供电是从一个24V/3A的开关电源过来,然后经过1.5mH的共模电感到DRV8844电机驱动芯片,PWM的频率是9KHz,电流波形是正弦波,按照步进电机工作的情况,共模电感会抑制电流突变,而步进电机需要的就是9Khz频率的正弦电流,这样是不是会造成步进电机失步。

网友A:
算了一下,这个电感提供了84欧姆的感抗。。出来之后是给驱动芯片供电的。。不是直接倒电机,不影响。

网友B:
我是来看看要不要买芯片的

网友C:
影响不大,但对你的开关电源倒是会有影响

网友C:
影响不大,加电感对你的开关电源应该有影响

网友C:
对开关电源会造成影响

网友D:
共模电感作用是将干扰从驱动板与电源之间隔离;
而9k是从驱动芯片直接提供到电机,不影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