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电路分享+幅频曲线

楼主(2017-08-18):
先把题目定了,防止自己忘了!
后面慢慢加!
先上模拟部分的图:

检测幅频

检测幅频

波形放大

波形放大

楼主:
再上传下DDS的原理图和STM32开发板的原理图。
这两个是网上买的,其中DDS出了点问题,后来手动换了一片9854就可以工作了;

DDS

DDS

德飞莱STM32开发板尼莫M3S V1.0电路图.pdf

楼主:
分析下需求:产生5~100mv 1~40Mhz的正弦波,放大倍数0~40db,检测出幅度和频率,在示波器上显示幅频曲线;
1.信号产生,设置DDS模块的频率字和幅度,直接可以满足要求;
2.信号放大,40db = 100倍,增益带宽积=40Mhz * 100,很少有IC可以满足,所以需要二级以上放大,我选用了两级放大,每级10倍,这样增益带宽积400即可,增益可调有两种方法,压控和程控,手头有VCA821,故使用之,放大倍数主要取决于,R4/R6和VG,需要放大十倍,我选择R4=1k,R6为200欧姆,VG从0~2V变化,这样可以满足1~10倍连续可调;输入电阻是题目要求的600欧姆,所以Vin+和Vin-都接一个600欧姆的电阻,实际调试的时候发现输出有直流偏置,可以微调这600欧姆应该就可以了,VOut接了50欧姆输出;

楼主:
3.幅度信息可以通过峰值检测电路实现,但是手头没有宽带运放,所以用了乘法器AD834,这个芯片用的时候注意点挺多的,输出加上拉IV转换电阻,V+电源需要加一个电阻,让输出略高于V+,输入阻抗最好是50欧姆,刚开始用1k输入,发现在高频衰减很厉害,输出关系是w-z = vin^2*4ma*50欧姆,由于我只要其中的幅值,需要把2倍频分量滤掉,加上一个OP07,组成一个低通滤波,放大倍数是47K/(1k+1k),截止频率是几十Hz吧;OP07的Vin-和Vin+也画反了,囧!P2输出可以直接接到stm32的ADC,进行软件处理(忘了开根号,附件的图高频下降很厉害),根据不同的值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波,再经过一片OP07,送往示波器的Y轴;

忘了开根号的曲线

忘了开根号的曲线

楼主:
4.频率信息,在DDS扫频下,每输出1Mhz下,输出一个trig信号,该信号送往STM32,作为输出不同占空比PWM的触发信号,经过一片OP07,送往示波器的X轴;
5.单电源供电,整个系统需要+-5V和+-15V,用的金升阳的DCDC模块,很方便;

楼主:
基础部分大概就是这样...

你好,最近在做远程幅频特性的毕设,看了你的电路图,不过不太清晰,方便发一下你当时的相关原理图么?如果可以万分感谢。邮箱:1009...

网友A:
可以,这电路给力。

楼主:
http://www.stmcu.com.cn/Product/ ... f1/pn/STM32F103RET6

主要BOM:
1.OP07
2.AD834;
3.VCA821;

网友B:
没太懂啊,看来太高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太懂啊,看来太高级

能具体说下 哪里没看懂

网友C:
高频看起来很厉害…………

网友D(2017-09-28):
你好,想请教一下,远程幅频特性测试装置中,有个地方不懂,就是通过不同的幅值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波送到示波器Y轴,然后又把频率信息作为PWM波的触发信号送到示波器X轴,最后在示波器显示幅频曲线,这其中是什么原理,能细说一下吗,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想请教一下,远程幅频特性测试装置中,有个地方不懂,就是通过不同的幅值输出不同占空比的PWM波送到 ...

相当于把频率信息转成电压信息,那么转成电压信息有两种方法1.dac;2.pwm,st的dac输出不了轨至轨,所以用了PWM,后面再接一级有源低通就可以了。

网友E(2018-04-11):
可以直接发原理图么   这个图看不清啊

网友F:
正在做远程幅频特性测试系统的毕业设计,完整版求发到邮箱 939684591@qq.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正在做远程幅频特性测试系统的毕业设计,完整版求发到邮箱

我也是哎

网友H(2018-07-06):
感谢个,非常shiyong

网友I:
楼主你好,如果方便的话可以发个高清大图或者源文件吗?

网友J(2019-04-03):
兄弟,你看到的话回一下,我也是这个毕设题目,可以的话加个qq764347521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正在做远程幅频特性测试系统的毕业设计,完整版求发到邮箱

兄弟,你看到的话回一下,我也是这个毕设题目,可以的话加个qq764347521

网友K:
感谢分享!一起学习下。

网友L:
第三部分的电路图楼主能给高清么,LZ有没有联系方式

网友L:
你好,有没有高清电路图,第三部分幅频特性测试装置不懂。。

网友L:
能否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M:
你好 请问一下频率信息用pwm输出是输出成什么样子的信号?锯齿波吗?
能否粘一下这部分的程序 谢谢

这个厉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