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读写内部flash 崩溃

楼主(2017-08-18):
莫名其妙 之前用过的一段代码 完全没问题 这次用 不知道为什么莫名其妙的就崩了 跳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看门狗也还没有启动 求帮忙看看

网友A:
IL9325_Init()这个函数跟进去看一下

网友B:
把其它函数,一段段注释掉试下哪段函数引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L9325_Init()这个函数跟进去看一下

看了下 感觉好像是LCD_WR_CMD造成的卡死 但是注掉ILI9325_Init后GUI_Init()又卡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函数之前用的好好地 一加上flash的语句就卡死了 flash那几条语句还没有运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其它函数,一段段注释掉试下哪段函数引起的

版主 问下 32这语句还没有执行 为什么也会造成卡死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下 感觉好像是LCD_WR_CMD造成的卡死 但是注掉ILI9325_Init后GUI_Init()又卡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函数 ...

大哥,敢不敢确定卡在哪条语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了下 感觉好像是LCD_WR_CMD造成的卡死 但是注掉ILI9325_Init后GUI_Init()又卡了 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函数 ...

如果卡在了GUI函数里面,敢不敢确认一下是卡在哪一行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卡在了GUI函数里面,敢不敢确认一下是卡在哪一行代码?

多谢了 搞定了 不知道为什么把清中断线注了就能用了 = = 莫名其妙

网友C:
逐段注释掉,找下哪段函数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