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讨论] 定时器“等待”影响范围

楼主(2017-08-18):
我在后面板上放置定时器(等待)模块,希望用来延迟一些信号,但是等待功能影响所有后面板程序,请教有没有办法可以限制等待模块的影响范围?

网友A:
要看你的等待模块放的位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你的等待模块放的位置啊

我就放在后面板上的,没有任何结构。本来我做了一个条件结构,等待模块放在“真”里面的,“假”里面没有等待模块。测试后发现,就算运行“假”里的程序,依然有等待效果,我就把等待取出来了,并删除了条件结构。等待模块就对所有程序都起作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放在后面板上的,没有任何结构。本来我做了一个条件结构,等待模块放在“真”里面的,“假”里面没有 ...

后面板的程序结构非常重要,简单一点,你可以在等待时间上加条件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