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串口硬件控制流RTS/CTS,DTR/DSR的疑惑

楼主(2017-08-18):
就是
(1)当PC处于发送,MODEM处于接收,是只能用RTS/CTS的命令吗?
(2)当PC处于接收,MODEM处于发送,是只能用DTR/DSR的命令吗?
就是这两组命令的工作机制是什么,看了很多,写的都很模糊。这两组命令是同时起作用的还是分别作用的呢?

网友A:
建议去看看RS232接口标准文档,那是说的最清楚的。你的描述,说明还没有理解,注意,这些可不是命令,而是硬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去看看RS232接口标准文档,那是说的最清楚的。你的描述,说明还没有理解,注意,这些可不是命令,而是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