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54231替代IC

楼主(2017-08-18):
各位大神能否帮忙推荐一款代替54231的IC,需要输入最大电压38V的,54231输入电压太小了.

网友A:
看看MPS的电源芯片,MP9943同步降压型,带轻载高效。我是MPS代理商技术销售,QQ:62408169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MPS的电源芯片,MP9943同步降压型,带轻载高效。我是MPS代理商技术销售,QQ:624081694

...

我需要它的PIN脚也和54231的兼容,就是可以直接更换,不需要换封装的

网友B:
我这边主要做DC-DC这块的恒流IC 有合适的IC和方案

网友C:
TPS54340,基本兼容,把缓启动脚的电容换成控制开关频率的电阻即可,不用改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