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新手画的板子,大神们在提点建议

楼主(2017-08-18):
刚学画PCB,画f4zet6的最下系统+DP83848的测试板子,第一次画的发上来有很多问题,大神们提了很多建议,现在有重新画了一遍,封装都换了大的,电容也放在芯片的电源引脚处,还没有覆铜只是把电源线加粗了地线没有加粗,各位大神再看看提点建议我再修改一下,急着测试用

网友A:
评价:只是把元件摆在一堆,连通起来了;
1. C31 C32要靠近U4;
2.D2 C16 L1的公共节点走线要短;
3.至于其他的差分线 阻抗线就先不说了,说了估计你也迷糊;
继续努力,多看看别人的PCB

网友B:
作为新手能画出这样的稍微有一点点的瑕疵的板子,很不错了,加油

网友A:
确实,如楼上所说,新手能把封装弄好 网络导入不出错,再把线走通,已经算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评价:只是把元件摆在一堆,连通起来了;
1. C31 C32要靠近U4;
2.D2 C16 L1的公共节点走线要短;

改了,谢谢

网友C:
相当的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