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缓启动电路烧毁MOS

楼主(2017-08-18):
见原理图,缓启动电路后面接了容性负载,容性负载需要储能,电容很大,当C10和C16都为1nF时MOS是不会烧毁的,但是没有起到缓启动的作用,当C10或者C16任意一个加大到1uF左右时MOS管烧毁。如果不加缓启动电路的话,开机瞬间会拖死电源,求解决方法?

网友A:
把电容当成电池,再想想该怎么做

网友A:
一个思路:

楼主:
用电阻限流不行,110V的电压,后面的容性负载很大,电阻功率需要非常大

网友A:
只是一个思路,一个示意图;
我也想电路又简单又便宜,占地还特小

楼主:
还有其他办法吗

网友A:
你可以考虑用DC-DC、PTC、NTC、电灯泡。。。就看你哪一块比较有经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10摆在哪里就不对,反而变成是加速启动,C10地端移到源极处。

不会变成加速吧,刚上电时管子的D极是高电平,只是楼主起了个GND的名字而已;
现在问题是MOS管扛不住那么大的充电功率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刚上电时电解22OuF就开始充电,则D极是高电平,比G极还高,故C10也有充电电流,流向G极等回路,扣掉Cgs的 ...

受教了

网友C:
C10位置放错了

网友D:
MOS管在没有完全导通前Rds很大,MOS管发热量也会很大,应该在220uF电容充电差不多完成的时候完全开启MOS管,不要让MOS管工作在线性区域。C10越大,MOS管工作在线性区域的时间就越长,所以加大C10很容易烧坏MOS管

网友E:
电容位置错了。
不过缓启动时间太长,MOS关也会过热烧坏的,压降太大功率很大。

网友F:
一个三极管+一只电阻就解决问题了,要自找事情做,那没办法,原理就是检测MOS管DS的电压,电压大于一定值的时候导通,拉低MOS的G电压使其不导通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电阻限流不行,110V的电压,后面的容性负载很大,电阻功率需要非常大

用MOS功率就不需要非常大了么?

用电阻限制上电浪涌,是首选!
再并个P-MOS+RC延时短接,成了。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