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菜鸟请教各位大侠一个电路

楼主(2017-08-18):
想请问这个电路,这个mos管怎么控制这个圆桥从而控制交流输出波形的呢?假如mos管导通,那桥的输入输出不是短路了吗?

网友A:
貌似电路图有错误,估计楼主应该想做一个反激开关电源的电路图,可以参考网络上的  反激开关电源  原理图

网友B:
mos管导通,就相当于整流桥变成了短路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电路图有错误,估计楼主应该想做一个反激开关电源的电路图,可以参考网络上的  反激开关电源  原理图 ...

恩?错了吗?那个桥的输入直接接变压器的就是输出加入mos管导通好像桥输出就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导通,就相当于整流桥变成了短路线

是呀  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但是电路可以正常工作啊

网友A:
馆子未导通,电源给变压器充电,电感变压器存储能量
管子开通,电感变压器释放能量。请发完整的电路图

网友A:
BOOST或BUCK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电路图有错误,估计楼主应该想做一个反激开关电源的电路图,可以参考网络上的  反激开关电源  原理图 ...

确实部分电路是反激开关电源,但是这个电路能工作的,实际上加了过零检测,给了它端口有固定的触发脉冲

网友B:
感觉没错啊,就是通过直流控制交流的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馆子未导通,电源给变压器充电,电感变压器存储能量
管子开通,电感变压器释放能量。请发完整的电路图 ...

这个就是完整的部分,下面的是反馈信号经比较器给uc3845,下面都懂,就是这一块,怎么经桥整流变直流,一定频率让管子导通则整流桥短路,就不知道这个是啥子意思,这个是我们总工设计的,我只用单片机控制它,但是还是想问下这个图啥子意思

网友A:
引用 楼主:
确实部分电路是反激开关电源,但是这个电路能工作的,实际上加了过零检测,给了它端口有固定的触发脉冲 ...

有过0检测的,就不会导致短路的,注意0点附近变化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没错啊,就是通过直流控制交流的通断

恩?意思是管子导通,然后桥输出短路,然后桥截止不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意思是管子导通,然后桥输出短路,然后桥截止不通?

零点时管子导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恩?意思是管子导通,然后桥输出短路,然后桥截止不通?

你就把整流桥与MOS管这个组合,当成一个电子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把整流桥与MOS管这个组合,当成一个电子开关

这样一说就懂了啊  呵呵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一说就懂了啊  呵呵

组合可以看成是电子开关,那这个电子开关里面的原理是什么啊 ?假如不看成是一个组合,就这样分析,好像那个桥输出当管子开通的时候是短接的,也是说当以一个固定的频率控制管子的通断,也就是控制桥,难道是利用桥平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把整流桥与MOS管这个组合,当成一个电子开关

组合可以看成是电子开关,那这个电子开关里面的原理是什么啊 ?假如不看成是一个组合,就这样分析,好像那个桥输出当管子开通的时候是短接的,也是说当以一个固定的频率控制管子的通断,也就是控制桥,难道是利用桥平衡吗?

网友B:
MOS管不通的时候就不用说了吧?通的时候:

也就是说,MOS管导通的时候,对交流来说,就等于是串联了2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MOS管不通的时候就不用说了吧?通的时候:

哇   知道了  太感谢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完整的部分,下面的是反馈信号经比较器给uc3845,下面都懂,就是这一块,怎么经桥整流变直流,一 ...

R5电阻是做什么作用的,管子不通时,交流电依然能通过,且R5阻值只有360欧姆,直接接220V AC 烧掉很正常哈

发新帖 本帖赏金 1.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

网友C:
电子开关工作拜,就是没有达到自己想要的

网友B:
多谢土豪打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