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C32MX250F128单片机晶振问题

楼主(2017-08-18):
D:\PIC32.png,我电路晶振不能振,高手能给我点建议或者分析原因吗?

网友A:
建议上有源的吧,MX据说对无源有点挑。请注意,我讲的是据说!!!

楼主:
上有源了,外面晶振是看得到频率了,但是单片机程序还是不能下载,貌似单片机就没工作?高手能再给点建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