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卡在while(READ_BIT(RCC->CR, RCC_CR_MSIRDY) == RESET)

楼主(2017-08-18):
芯片是stm32L432,有源晶振1MHz,用STM32CubeMX生成的代码,debug的时候,SWD接口,卡在while(READ_BIT(RCC->CR, RCC_CR_MSIRDY) == RESET)这一行了,帮忙看看怎么回事,谢谢!!!
ps:用万用表量了下第6管脚,1.65V,晶振起振了。

网友A:
正常运行时候卡吗

网友A:
如果正常运**,就淡定。因为Debug和运行有时候是两码事。这个是时钟的问题。

网友B:
感觉生成的代码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正常运**,就淡定。因为Debug和运行有时候是两码事。这个是时钟的问题。 ...

楼主:
不知道原因,CubeMX重新生成的工程没有这个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