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LINK怎么这么难用

楼主(2017-08-18):
我第一次用STLINK,用SW方式,四根线,SWIO,SWCLK,VCC,GND.
发现用两下就不行了,出错。

然后反复插拔几次,又好啦。真无语!

网友A:
我也觉得难用,把它刷成ST-JLINK了

网友B:
你别用Keil自带的啊。。当然难用了。

网友B:
STM32 ST-LINK Utility v4.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STM32 ST-LINK Utility v4.0.0

这个能仿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别用Keil自带的啊。。当然难用了。

那用什么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难用,把它刷成ST-JLINK了

怎么刷?

网友A:
Navota群里的,不过为了方便,我传这里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vota群里的,不过为了方便,我传这里算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vota群里的,不过为了方便,我传这里算了

找不到JFLASH。还有一个问题,刷成ST-JLINK以后除了下载程序,还能仿真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不到JFLASH。还有一个问题,刷成ST-JLINK以后除了下载程序,还能仿真吗?

jlink仿真要好于STLINK。

网友C:
没有JFLASH,STVP大约也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jlink仿真要好于STLINK。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jlink仿真要好于STLINK。

看了一下,没有STM32F103RC.JFLASH,只有STM32F103RB.JFLASH

怎么办?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看了一下,没有STM32F103RC.JFLASH,只有STM32F103RB.JFLASH

JFLASH我不熟。

楼主:
我用STM32F103RB.JFLASH,结果出错啦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STM32F103RB.JFLASH,结果出错啦

安装一下最新版jlink驱动程序就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一下最新版jlink驱动程序就都有了

我明白了,还要接JLINK。我没有JLINK,看来刷不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一下最新版jlink驱动程序就都有了

请问JLINK怎么和STLINK和板子接线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一下最新版jlink驱动程序就都有了

接好线了,可是连接出错。

网友D:
把通信频率改低一点

网友E:
STLINK就一垃圾

网友F:
引用 网友C:
jlink仿真要好于STLINK。

我一直以为,st-link对ST芯片的仿真支持应该优于jlink的?

网友F:
我用St-link,也没出现楼主说的情况。。没那么不稳定的。

网友G:
怎么不用jlink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G:
怎么不用jlink仿真

板子上没留JLINK仿真口。

网友H:
刷成ST-JLINK以后除了下载程序,还能仿真吗

怎么刷的?楼主大神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怎么刷的?楼主大神啊

我没有刷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