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uart输入口能否配置为内部上拉

楼主(2017-08-18):
请问下各位:M051的uart输入口在使能串口通讯时能否配置为内部上拉?谢谢!

网友A:
配置了是否有用呢?楼主可以试试啊。

网友B:
可以先配置上拉,再设置成串口,但是有用没用不知道。

网友:
搞这个是干啥用

网友:
使能串口通信后,你就不用考虑这个内部上下拉了吧。

网友C:
肯定是可以的。就是不知道有啥用。

网友:
你是用串口呢,还是用GPIO功能呢,如果是GPIO功能,是可以的。

网友D:
你可以读取一下那个端口的信号,看看是不是高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