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电桥一端输出突变的问题

楼主:
如图,SYS为外接12V电压,H1,H2是加热陶瓷片,P1,P2口是100欧铂电阻,当加热开关断开时,电桥pt100_column一端输出是16.6mV,精密电阻那一端输出18.3mV。当闭合加热开关的一瞬间,pt100_column会输出17.8mV,精密电阻那一端输出还是18.3mV,这就导致AD620放大器的输出在开关打开时会突然下降,我想问问这个造成问题的原因是什么啊。。。。。难道是地噪声问题?

网友A(2017-08-18):
PT100测温电路怎么可以用LM393

楼主:
加热开关打开的时候AD620输出会降低,但是过一段时间又会恢复正常,然后隔一段时间又会突然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