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共射放大和无限增益多路反馈带通滤波器的级联的问题

楼主:
求老师们解决疑问,这是40KHz信号放大的电路图

第一级放大

第二级放大
单独测试第一级的射级放大,增益在15左右,通频带很宽,40KHz左右增益没有变化
单独测试第二级的带通滤波放大,通频带中心频率约38KHz,中心频率处的增益约100
两级串联以后,1处的通频带中心频率变为20KHz左右,中心频率处的增益约为15,40KHz频率的增益衰减为1左右
2处的通频带中心频率变为约为20KHz,中心频率处的增益为220,40KHz频率的增益衰减为100
我想请教各位老师们,为什么,两级串联后,中心频率降低了,我又该怎么调参数,把中心频率调到40Khz左右,让增益在40Khz处最大

网友A(2017-08-18):
第二级测试时,输入端信号是理想电压源,但你的第一级输出不是理想电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