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求助关于电路谐振问题

楼主(2017-08-18):
还望各位可以指点下,下面这部分的电路:C7.C8, L2和C10, C12, C11的作用。

问题:
1. 这个电路是产生了几个谐振,是串联谐振和并联谐振都有吗? 产生的谐振是由哪个元器件构成的? 怎样计算谐振频率(是计算哪个元器件的值)?

非常困惑,还望可以详细指教下,或者可以帮忙分析下C7.C8, L2和C10, C12, C11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先搞懂电容的串丶并联,以及电感与电容的串丶并联。以频域分析去仿真可以清楚知道响应,当然负载端的三极管 ...

你就会说些废话!

网友A:
1、首先电容C7的作用是滤除10MHZ输入信号中的直流成分,使得输入信号到达C8是平滑的交流信号。
2、电容C8的作用是一方面继续滤除直流信号,另外作为LC电路的信号输入具有滤除信号中的低频成分,使得高频输入到LC电路。
3、输入信号从C8开始产生两处谐振,L2和C10构成并联谐振,以选频信号为准高频通过C10,低频通过L2,直到产生一个谐振频率,这是LC回路中阻抗最大,电流最小。
4、一部分信号通过L2和C12组成串联谐振。
5、两种谐振最终进行叠加输出,也可以称作选频输出。

网友C:
在不考虑分布参数的前提下,电容C11与C12可以合并为一个,C7与C8也可以合并,最后这两个合并后的电容还可以继续合并为一个C=[(C11+C12)*C7*C8]/[(C11+C12)*C7+(C11+C12)*C8+C7*C8],所以最后的电路就是两个电容一个电感。存在两个谐振点:并联谐振,谐振角频率由L2和C10确定;串联谐振,谐振角频率由L2和(C+C10)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