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下关于atmega128控制WiFi模块esp8266的问题

楼主(2017-08-18):
程序写了,但无法实现通讯,不知道什么原因。
#include <iom128v.h>
#include <macro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aud 9600
#define  focs   8000000
uchar rdata,flag;

void delay(uint ms)
{
        uint i,j;
        for(i=0;i<ms;i++)
           {
           for(j=0;j<1141;j++);
       }
}

void uart0_init(void)
{
    UCSR0B=0x00;
   UCSR0A=0x00;                     //控制寄存器清零
   UCSR0C=(1<<UCSZ01)|(1<<UCSZ00);
                                                        //选择UCSRC,异步模式,禁止
                                                     //   校验,1位停止位,8位数据位

   UBRR0L=(focs/16/(baud+1))%256;
   UBRR0H=(focs/16/(baud+1))/256;                    //设置波特率
   UCSR0B=(1<<TXEN0)|(1<<RXEN0);
                                                       //接收、发送使能,接收中断使能

}
void putchar0(uchar c)
{
while(!(UCSR0A&(1<<UDRE0)));
UDR0=c;
}
uchar getchar0(void)
{
  while(!(UCSR0A&(1<<RXC0)));
  return UDR0;
  }
void puts0(char *s)
{
  while(*s)
  {
  putchar0(*s);
  s++;
  }
  putchar0(0x0a);
}

void connect_wifi(void)
{   int flag=1;

        uart0_init();
        puts0("AT+CWMODE=1");
        delay(200);
        puts0("AT+RST");
        delay(2000);
        while(flag)
        {
         puts0("AT+CWJAP=CMCC,312312312");
         delay(4000);
         while(rdata>0)
         {
          if (rdata == 0x4F)
          {
            if (rdata == 0x4B)
                flag = 0;
        break;
      }
          delay(4);
    }
    delay(2000);
  }

        flag = 1;
  while (flag)
  {
           puts0("AT+CIPSTART=TCP,192.168.1.141,80");
           delay(5000);
            while (rdata > 0)
    {
          if (rdata == 0x4F)
          {
            if (rdata == 0x4B)
                flag = 0;
        break;
      }
          delay(4);
    }
    delay(2000);
  }
           puts0("AT+CIPMODE=1");
           delay(1000);
           puts0("AT+CIPSEND");
}

void main(void)
{
   uchar flag=1;

        while(1)
        {
           if(flag)
           {
              connect_wifi();
                  flag=0;
           }
        }

}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uart0_rx:19
void uart0_rx(void)
{
    UCSR0B&=~BIT(RXCIE0);
        rdata=UDR0;
        flag=1;
        UCSR0B|=BIT(RXCIE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