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10.00元(功能说明)
[DCDC] boost升压电路,多接了个电感,不能正常工作了

楼主(2017-08-18):
如图所示:新增电感L2后,A点电压波形出现振荡,A点电压低于4.5v,生压电路的IC就不工作了。 不明白为啥出现这样的情况

补充:我这里没描述清楚,A点事升压芯片的工作电压。新增L2后, A点电压振荡低于4.5v后,升压芯片不能启动了,所以升压电路异常。 谢谢楼下 gaoyang大师的补充。也谢谢其他解答的朋友。

网友A:
输出的12V变成了多少啊?要看输出部分。。还有电容多少?

网友A:
我刚睡醒就来看你这问题了。

网友A:
你这个问题要用到LC电路的阶跃信号响应来做。。先回答我上面的问题。

网友A:
这个问题属于Boost power概念,如果你不懂那个阶跃响应,一般要用很复杂的复数公式算的。
可以看这篇**,给出了详细的公式和图形解释说明。。并不是L和C越大越好,根据大小不同,可能输出电压是不同的,你可以理解一下,他们不同的情况下,充放电能力不同,抬升电压能力也就不同了。

网友B:
皇上不急太监急

网友C:
如果是这样的话,用两个电感量原来一半的电感代替测试一下

网友A:
我来补充一下,跟楼主私下交流了解到,楼主给PWM发生器取电的位置在A点,所以这里构成了特别的分压器(虽然不准确,我们先这么讲)。这样导致PWM分压器并非总能在正常的工作范围内,可以说,当A点电压不足的time,(每个正常的周期都会有),可能导致不能正常的输出预定的PWM,所以输出出现了问题,之前以为电感绕线不一致导致了L衰减,实际上没有。。问题就在A点的电压不稳造成了PWM的不稳定。输出也就不稳定,解决方法:PWM发生器取电位置从5V取电,中间不要出现多余的电抗元件。还有就是在A通过电容滤波稳定电压。不过这样接的电感的拓扑就变化了,分析就更难了。。还是按照老老实实的5V取电做较好。

网友D:
生压电路的IC是什么?参考其手册,来计算用多大的电感

网友E:
采用分开的电感做升压,本就错误,10uh电感在电路上已经起到衰减后端升压电感的作用,造成波形被削

网友A:
引用 网友F:
实际的电路长怎样。德国人所著开关电源之书,有介绍自举式升电拓樸。

拿德国人吓唬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采用分开的电感做升压,本就错误,10uh电感在电路上已经起到衰减后端升压电感的作用,造成波形被削 ...

主要原因是通用板卡互相连接的问题,通用板卡A上有电感,通用板卡B又是升压模块。两个板卡相连,就造成这种现象了  。另外我发现公司主电源模块上,用了很多电感,。比如说。主电源A 线路上用1个电感,该线路又分别分出4路,又接了4个电感。 这样,这四路,如果某一路上电或者掉电,都回影响到主电源A。感觉不太好,那么功率电感滤波,具体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较好呢?

网友E(2017-09-30):
引用 楼主:
主要原因是通用板卡互相连接的问题,通用板卡A上有电感,通用板卡B又是升压模块。两个板卡相连,就造成这 ...

功率电感滤波一般用在,派型滤波电路

网友G(2018-01-06):
升压型DC-DC控制器(Controller),可参考CN5120。
附CN5120技术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