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最后一个语句怎么算?

楼主(2017-08-19):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yte uint
#define        LOBYTE(v1)                ((Byte)((v1)&0xff))
#define        CLOCK_200uS                (65536-20*166)
TL2                =        LOBYTE(CLOCK_200uS);

网友A:
直接展开(uint)( (65536-20*166)&0xff) = 0xF3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展开(uint)( (65536-20*166)&0xff) = 0xF308

1111 0011 0001 1000
怎么我算出是0xf318?

网友A:
引用 楼主:
1111 0011 0001 1000
怎么我算出是0xf318?

反正是宏,编译器算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