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G6U6 USB通信

楼主(2017-08-19):
内部晶振可以实现吗

网友A:
这个估计还是需要外部晶振提供合适的振源的

网友B:
有USB模块外设的么?直接用的

网友C:
一起讨论下USB

网友D:
如果是GD32F150不建议使用内部晶振,内部晶振在-40到85℃的精度为±1%,无法满足USB协议对时钟精度需求。
如果是GD32F350,因有内部IRC48时钟,可以使用IRC48作为USB时钟源,就不用外部晶振了。GD32只要支持IRC48时钟的型号都可以在使用USB功能时省去一颗外部晶振。

网友E:
USB用的少,不了解情况

网友F:
USB的优点是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