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一个关于信号处理上,重建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7-08-21):
1kHz正弦波被以5kHz采样后,如果直接以脉冲方式输出,频谱中将包含:1kHz, 4kHz, 6kHz, 9kHz, 11kHz, 14kHz, 16kHz, 19kHz, 21kHz, ......如下图篮线所示。因此如果重构滤波器的带宽选在0~4kHz, 能得到1kHz(其实还有些4kHz的残余);如果重构滤波器的带宽选在5~9kHz, 能得到6kHz(其实还有些9kHz的残余)。

网友A:
而实际的DA输出通常不是直接输出采样脉冲,而是经过零阶保持器后再输出的,这样一来,上一楼图中的蓝色频谱将与一个SINC频谱相乘(低通滤波),其结果是输出信号中的1kHz的幅度最大,其余的镜像谱线幅度随频率的增加而减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kHz正弦波被以5kHz采样后,如果直接以脉冲方式输出,频谱中将包含:1kHz, 4kHz, 6kHz, 9kHz, 11kHz, 14kHz ...

这个采样和频谱存在问题,不可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采样和频谱存在问题,不可信。

为啥?

网友A(2017-09-22):
引用 网友A:
而实际的DA输出通常不是直接输出采样脉冲,而是经过零阶保持器后再输出的,这样一来,上一楼图中的蓝色频谱 ...

DAC的采样脉冲经过零阶保持器后,在时域等于DAC输出的采样脉冲与一个矩形脉冲卷积,在频域等于二者频谱的乘积。如下图。

网友C:
哦,你们有仿真软件,我木有啊。
我用DSP 来做测试一下,开发板上输出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