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简单便宜的电压掉电检测芯片?

楼主(2017-08-19):
(无正文)

网友A:
如果是7805稳压的,在7805前面采样电压,普通稳压管三极管就行,如果MCU有ADC,直接ADC检测也行,成本最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7805稳压的,在7805前面采样电压,普通稳压管三极管就行,如果MCU有ADC,直接ADC检测也行,成本最低 ...

不是7805稳压的,板子输入就只有5V电源。另外也不想改程序了,低于一定电压就输出低电平。用稳压管三极管这个电路怎么搭呢?

网友B:
前一阵刚做了一个。用tl431和lm393就行。tl431提供基准电压,lm393拿基准和采样做比较。
具体电路我这传不上来。不过很简单,基准电压电路看示例就行,采样用电阻分压就行,用0.1%的电阻。

网友A:
如果电路不能改了,和809差不多的复位或者低压检测芯片,国产的很多的,也很便宜的。
用稳压二极管和三极管搭,成本也要0.15元左右,但是精度低一些。
国产的芯片去找找。

网友C:
用芯片的话,809和810电源监控芯片已经是最便宜的,其它方案都更贵。

网友D:
ADC口最节省成本了, 或者就是用TL431加个比较器也很简单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用芯片的话,809和810电源监控芯片已经是最便宜的,其它方案都更贵。

网友F:
看能否用看门狗芯片,这个非常精确,我以前用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看能否用看门狗芯片,这个非常精确,我以前用过。

看门狗芯片706与复位芯片809、810电压检测部分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看门狗芯片706与复位芯片809、810电压检测部分是完全相同的

网友H:
还能找到比809更便宜的方案,想多了,不要钱,送给你吧

楼主(2017-10-14):
引用 网友H:
还能找到比809更便宜的方案,想多了,不要钱,送给你吧

找到了一个2毛多的芯片,国产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找到了一个2毛多的芯片,国产的。

国产809大概就这个价格啊。量大还能稍微再便宜一点点。

网友I:
用个比较器就可以了

网友J:
建议用电压检测芯片HT7044A-1 SOT89的试试,检测电压4.4V。

网友K:
用一个358+431就可以了,如果在简单点就一个三极管一个431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