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VIEW应用] USB-6009实现示波器工程

楼主(2017-08-19):
请问有谁用过NI  USB-6009做过示波器工程的,请提供一下思路。

网友A:
解决问题可以,但是提供思路就有点不合适了。

还有就是USB-6009不建议在新设计中使用,可以考虑USB-6002

网友B:
如果要做成示波器,只能用软件方式实现示波器的触发功能了。

网友B:
USB-6009的模拟通道不带硬件触发功能,而触发功能是示波器重要功能之一。实现示波器触发功能的方法有:

1. 软件触发
如果设备支持连续不间地采集(数据流模式),那么就可以通过软件方式实时地在采集到的数据中寻找满足触发条件的触发点。由于数据是不间断地采集的,所以不会错过任何触发点,可实现单次或重复触发。软件上一般需要采用双缓冲或多缓冲来实现采集线程和分析处理线程的分离,一般采用多线程模式。

2. 硬件触发
硬件触发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模拟触发,一种是数字触发。
(1)模拟触发是指在模数转换之前就将原模拟信号分为两路,一路作为被采集的信号被送去模数转换,一路作为触发信号被送去控制采集电路的启动。模拟触发的缺点是在时间和幅度上都不够精准。
(2)数字触发不含任何模拟触发电路,模拟信号被连续模数转换并采集,通过实时地在采集到的数据中搜寻满足触发条件的触发点,来实现触发。这类似于前述的软件触发,只是这里用来搜寻触发点的不是电脑软件,而是高速硬件,例如:CPLD,FPGA等。数字触发大大优于模拟触发。

USB-6009虽然没有硬件触发功能,但可通过软件触发来实现。

如果要避免编程,Multi-Instrument软件是现存的,免费下载,而且支持USB-6009做信号发生器,与其示波器功能同时使用。(只要符合NI DAQmx 接口其它硬件都可以用)。

网友B:
如果要自己编程,这里提供多种方案,带源程序:

1. Labview程序
附件DAQDAOAPIs.rar中的TestDAQLabviewAndCVI.zip中的:
(1) VTDAQCallBack_NI-USB-6009.vi   供NI USB-6009。
(2) VTDAQCallBack_SoundCard.vi  供声卡。
(3) VTDAQCallBack.vi, 供VT DSO
(4) VTDAQPolling.vi, 供VT DSO
(5) VTDAQCallBackWithAdjustableNumberOfShots.vi, 供VT DSO
.....

2. VC++程序
附件DAQDAOAPIs.rar中的TestDAQVC.zip, 同时支持NI USB-6009、声卡、VT DSO, VT RTA ....

3. VC#程序
附件DAQDAOAPIs.rar中的TestDAQVC#.zip, 同时支持NI USB-6009、声卡、VT DSO, VT RTA ....

4. Python程序
有人要在说吧.....

网友C(2017-10-19):
引用 网友B:
如果要自己编程,这里提供多种方案,带源程序:

1. Labview程序

有没有NI控制可编程直流电源的程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NI控制可编程直流电源的程序?

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