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舵机驱动的时候又把单片机烧了

楼主(2017-08-19):
本人做一个四足机器人,舵机使用的型号是RDS3115MG,用stm32f103zet6来控制pca9685进行pwm输出,pwm波输出没问题,可以正常驱动电机以及SG90小功率舵机,但是在驱动RDS3115MG的时候,舵机转动时现象不正常,转的很慢而且不连续,用手顺着转一下会变快点(舵机不上电情况下用手转很正常,能感觉到齿轮的正常转动,因此排除扫齿的原因)。刚开始以为是电压给的小了,后来用了可调压的稳压芯片给他的电压都快到了7v也仍然是上述现象,因此排除是电压问题。连续三个舵机都是上述现象,在试到第四个舵机的时候单片机烧了,摸到单片机的AMS1117稳压模块发热,有没有大神遇到过类似问题或者是对于此种问题有什么高见,个人认为可能是舵机堵转(舵机大概闲置了有半年多的时间没用到)。程序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毕竟电机以及SG90都是可以正常驱动的。因为这个问题都烧掉3个板子了,因此排除是板子的问题。求大神指点。。。。。。。。。。

网友A:
RDS3115MS和 SG90不是一个级别,驱动电流都不同。 “ 舵机转动时现象不正常,转的很慢而且不连续,用手顺着转一下会变快点” 明显是电源供电不足。  稳压芯片输出电流是多大,RDS3115MS启动电流多大。  总之,对于舵机电源设计  功率要足,做好隔离。 优先要考虑就是板子问题,而不是排除板子问题。

网友B:
供电功率不足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RDS3115MS和 SG90不是一个级别,驱动电流都不同。 “ 舵机转动时现象不正常,转的很慢而且不连续,用手顺着 ...

层主说的很有道理  我使用的稳压芯片输出电压在0.8~20v 最大输出电流是3A,RDS3115空载电流是90mA,停止电流1.3A,但是我不太清楚这些电流该用哪个作参考,另外稳压芯片的输出电流应该是与负载有关,那么我是要拿他来驱动总共12个舵机,不知道够不够,求指点。如果不够的话我打算加一个uln2003模块,不知道可不可以呢?不懂的有点多  望不吝指教  谢谢

楼主:
麻烦你说清楚点  顺便想到解决办法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  谢谢~

网友B:
初步考虑是你的稳压IC输出功率不够,建议直接用足够功率开关电源测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你说清楚点  顺便想到解决办法可以提出来讨论一下  谢谢~

你所描述的 停止电流1.3A是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步考虑是你的稳压IC输出功率不够,建议直接用足够功率开关电源测试

恩  我现在也是在向增大输出功率这个方向来调试  不过我是打算使用uln2003这个模块来增大一下输出电流,现在正在查找这款模块的相关资料,层主若是有过了解希望可以指点我一下,  若是上述方法不行,我再试试用2节3.7v的锂电池来作为供电电源试一下,看能不能解决问题,还是很感谢你的指点~
ps:关于那个停止电流1.3a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是从我买的那款舵机的淘宝店的资料里找到的,也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所描述的 停止电流1.3A是指????

供电正常,外力阻挡在一个地方,导致电机不转,电流反而很大。

网友A:
舵机和单片机供电是否做好隔离,舵机启动还有堵转时很会拉低系统电压,导致单片机出现复位或其他异常。   驱动12个舵机,考虑12个舵机是否出现一起动作的情况。如果是,计算全部舵机总功率,以此来选择电源功率,一般是越大越好。 大功率电池模块x宝有很多选择。

网友D(2017-10-10):
可能是硬件问题吧~

网友E(2018-02-03):
分享一下代码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