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FSMC外接2个器件调试问题

楼主(2017-08-19):
FSMC外接两个器件,如何处理
一大堆疑问,还是请高手来指点吧,谢谢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等周一看看有人来没,不懂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等周一看看有人来没,不懂这个。

嗯,应该不难,所以觉得很诡异,应该比较顺利就能调通才是

网友A:
玩的太高级了,这么玩过的,估计没几个

网友B:
不是特别懂,但我用FMSC外接两个器件是可以的,因为时序一样,模式一样,一个初始化,两个片选就行了。如果不一样,那可能得每次访问数据就得初始化,那感觉好笨拙。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特别懂,但我用FMSC外接两个器件是可以的,因为时序一样,模式一样,一个初始化,两个片选就行了。如果 ...

读写一般都是基址加偏移地址的操作方式,请问你的两个器件是否采用了两组读写函数

网友C:
psram 和 nor flash共同访问, 我没有试过, 但是有不少开发板带这样的配置和例程, 没有说到有这样问题的
估计你的初始化代码有问题吧

自己去找下例程研究对比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sram 和 nor flash共同访问, 我没有试过, 但是有不少开发板带这样的配置和例程, 没有说到有这样问题的
估 ...

好的

网友D:
做出来求共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