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将程序通过JTAG口烧入MSP430时常遇到找不到器件

楼主(2017-08-19):
在将程序通过JTAG口烧入MSP430时常遇到找不到器件

网友A:
在将程序通过JTAG口烧入MSP430时常遇到找不到器件呢

楼主:
重新联机几次才可以写入

网友B:
一点规律没有?

楼主:
是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有那位仁兄也遇到此类问题?如何解决的?是不是JTAG口的问题?

网友C:
是否有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D:
看JTAG那几个脚有没有虚焊,或者直接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E:
虚焊很坑爹

网友F:
除了接触不良,也有可能是jtag线太长了。

网友G:
如果没有规律的话,我估计是jtag干扰太大了,也就是线可能布的有问题

网友H:
连接jtag有问题

网友I:
现在都不用jtag了吧。

网友J:
断电复位能够行吗

网友K:
怎么不使用bsl下载呢

网友L:
可能芯片连接的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M:
引用 楼主:
重新联机几次才可以写入

是都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N:
使用的是什么编译器?

网友O:
引用 楼主:
重新联机几次才可以写入

有可能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P:
这个jtag没有用过,不知道是不是连接的问题

网友H:
查看一下接插件是不是没有连接好。

网友I:
使用bsl烧写芯片试试。

网友J:
提示什么错误信息吗?

网友K:
检查一下接插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L:
重新焊接jtag接口。

网友M:
引用 楼主:
重新联机几次才可以写入

JTAG接口编程速度快

网友N:
如果使用编译器直接烧写程序能不能行

网友O:
引用 楼主:
重新联机几次才可以写入

MSP430是哪个型号芯片?

网友P:
重新上位mcu,可能能识别了。

网友Q:
估计是接触问题,以前遇见这样的问题,我的是接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