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LM358运放疑问

楼主(2017-08-19):
我用上图电路搭建了一个咪头音频放大电路效果还算可以,目前有3个疑问
1:将R5直接换成1M电阻后实际放大倍数是多少?
2:运放正输入端取正负电阻中间值的目的是取一半电压还是有其他意义?
3:这个电路图属于反向放大还是正向放大?我增加二级放大将一级和二级电阻R5改成20k实际效果不如上图单运放,因为我没有示波器用耳朵也能听出效果差异。我二级运放的正端跟一级正端直接相连,负端也是串接1k到运放1的输出。

网友A:
反相放大器. 为啥效果不好, 最后上个完整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相放大器. 为啥效果不好, 最后上个完整的图

你能告诉我R5换成1M后实际放大倍数是多少?

网友B:
LM358噪音很大,不适合用在高灵敏度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M358噪音很大,不适合用在高灵敏度的场合

因为我需要单电源5V供电,思前想去还是觉得LM358合适,目前来说效果还是能接受的,就是不清楚那个R5换成1M后放大倍数是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为我需要单电源5V供电,思前想去还是觉得LM358合适,目前来说效果还是能接受的,就是不清楚那个R5换成1 ...

=R5/R2, 1000倍。
但是,一般的,要避免单级增益用到这么高

网友C:
LZ这些问题适合到新手园地是问,或者自己看教材。
单级和多级,效果好坏,还得看实际原理图和走线。
作为麦克风放大,电源滤波,麦克风偏置滤波,运放偏置滤波,放大反馈抑制一下高频响应,都是重要的。
这个电路增益是固定的,但是整体增益,多少声强对应多少输出电压,还得搞清楚麦克风的灵敏度和等效输出阻抗。
检查一下C1是正偏置还是反偏置,反偏置会导致噪声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R5/R2, 1000倍。
但是,一般的,要避免单级增益用到这么高

请问LM358单个运放最大能增益多少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些问题适合到新手园地是问,或者自己看教材。
单级和多级,效果好坏,还得看实际原理图和走线。
作为麦 ...

实际电路中C1我用的是无极性叠层电容。

网友D:
问题1:R5换成1M后放大倍数1000倍,无实际意义,开环增益100000也没法使用。
问题2: 提供2.5V的偏置电压,设置静态工作点在Vcc/2,以保证信号不失真。
问题3: 这个属于反向放大。二级运放的电路贴出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1:R5换成1M后放大倍数1000倍,无实际意义,开环增益100000也没法使用。
问题2: 提供2.5V的偏置电压, ...

实际电路是这样的,VCC=5V,放大约400倍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是这样的,VCC=5V,放大约400倍

麻烦换个画法。。。。。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是这样的,VCC=5V,放大约400倍

你输入信号的峰峰值电压是多少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是这样的,VCC=5V,放大约400倍

还有你的1K电阻和运放1引脚要接电容,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实际电路是这样的,VCC=5V,放大约400倍

你增加个电容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输入信号的峰峰值电压是多少

我用的是驻极体咪头,我这边没有示波器所以无法获得准确的电压信号,只能根据理论值不大于20mv。我的要求是放大后电压≤2.5V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驻极体咪头,我这边没有示波器所以无法获得准确的电压信号,只能根据理论值不大于20mv。我的要求 ...

你增加个电容试试吧,还有你这信号的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驻极体咪头,我这边没有示波器所以无法获得准确的电压信号,只能根据理论值不大于20mv。我的要求 ...

还有就是你的104电容后面的负载是多少啊? 是悬空还是接到其他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你的104电容后面的负载是多少啊? 是悬空还是接到其他地方?

104负载是ADC输入,频率就是音频我ADC采样速率也只有8K。

网友D:
你试试看吧,接上电容可能行了,那万用表测试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增加个电容试试吧,还有你这信号的频率是多少啊

我现在用单运放效果也还可以,但是听说增益越高相应带宽就会下降,所以不知道单个运放合不合理?

网友E:
普通音频设备也就是做到15KHz以下的频响,选带宽6MHz以上的用单级放大放大个一两百倍也够用

网友F:
D:\Documents\Desktop\1\12.jpg

这里R1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给音频信号加个直流偏置吗?但是又经过一个10uf的滤波电容,不是又把直流给滤掉了吗?

网友F:
这里R1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给音频信号加个直流偏置吗?但是又经过一个10uf的滤波电容,不是又把直流给滤掉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里R1的作用是什么呢?是给音频信号加个直流偏置吗?但是又经过一个10uf的滤波电容,不是又把直流给滤掉了 ...

R1是MIC的偏置电阻否则MIC无**常工作。C1隔直通交当有声音时MIC产生0-20mv左右幅度的声波电信号经过C1。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单运放效果也还可以,但是听说增益越高相应带宽就会下降,所以不知道单个运放合不合理? ...

你的第二级放大输入都没加电容,偏置都不知道跑哪里去了

网友G:
这个电路不可能放大400倍的
实际放大效果估计在40倍这是因为信号源的内阻大约在10K
第一级放大器的放大倍数大约2倍

网友H:
是的,要考虑mic内阻的,楼上分析的应该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电路不可能放大400倍的
实际放大效果估计在40倍这是因为信号源的内阻大约在10K
第一级放大器的放大倍数 ...

嗯,谢谢。那意思是如果我用一级运放,R5换成1M欧姆实际放大倍数也是会小于1000倍是吧?

网友G:
R5换成1M欧姆实际放大倍数大约100

楼主:
引用 网友G:
R5换成1M欧姆实际放大倍数大约100

那么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论实际放大倍数必须要以示波器或仪器测量为准,根据设计上的理论值和实际一定是存在着很大差异了?

网友G:
那是你理论没有真的学明白运算放大器作为反相放大器使用时,放大倍数的计算公式是假设信号源内阻为0的而MIC输出是场效应管,其输出为恒流的,信号源的内阻=偏置电阻的大小,这样才能计算放大倍数
A约等于1M/(1K+10K)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是你理论没有真的学明白运算放大器作为反相放大器使用时,放大倍数的计算公式是假设信号源内阻为0的而MIC ...

那么如果我想提高放大倍数要么降低偏置电阻值要么提高R5,总之要将偏置电阻值计算在内是吧?

网友I:
LM358记得输出端接电阻到地,要不然输出会出现交越失真。

网友F(2017-11-09):
关于第二点:把虚地设置在中间,即VCC/2,这样的话输入信号正半部分和负半部分的动态范围就可以做到最大(因为交流信号时对称的嘛)。当然这是针对轨至轨输入和轨至轨输出的运放来说的。而问题中的LM358并不是轨到轨运放,他的输入输出都是VCC-1.5V,如果你的虚地设置在VCC/2(即2.5v,图中5V供电情况下)处,正半周期的范围只有2.5-3.5,而负半周却为0-2.5,这个时候动态范围只有2v。所以这个时候的虚地应该设置在1.75V处。

网友F:
引用 网友J:
还得在并联GB÷fr。(同电阻并联公式)
也笔误漏掉R1,Av=R5÷(R1+R2)。

放大倍数为什么是R5/(R1+R2)呢,求指导,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R5换成1M欧姆实际放大倍数大约100

为什么是100倍呢?R5/R2,不是1000吗?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是你理论没有真的学明白运算放大器作为反相放大器使用时,放大倍数的计算公式是假设信号源内阻为0的而MIC ...

A不是等于1M/(1K//10K)吗?求大神指导,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