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烧写

楼主(2017-08-19):
cy7c63310这个芯片 烧写用的是cy3217 程序
可以烧写到芯片 但是我想看下usb是否能传输数据

网友A:
用芯片和电脑usb连接有反应吗

网友B:
没有反应啊

网友C:
电脑没能识别usb设备吧

楼主:
是啊,需要驱动什么的吗

网友D:
不知道了。。。

楼主:
那算了,明天再说吧

网友E:
用仿真器工作正常后,再写芯片。仿真正常后,芯片不工作,一般是PCB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