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PCM3010 怎么设置MUTE状态?

楼主(2017-08-19):
PCM, TE, pc
PCM3010 怎么设置MUTE状态?

楼主:
很多编码器都有MUTE管教  这个居然没有?

网友A:
手册提到了 MUTE 的功能
external mute control
To eliminate the clicking noise which is generated by DAC output dc level change during power-down ON/OFF control, external mute control is generally required. The recommended control sequence is: external mute ON, codec power down ON, SCKI stop and restart if necessary, codec power down OFF, and external mute OFF.

网友B:
有个关断电源控制脚

楼主:
关电做静音 会有冲击声吧?

网友C:
要额外加电路来实现静音?

楼主:
de-emphasis control
DEMP1, DEMP0: De-emphasis control pins select the de-emphasis mode of the DACs as shown below.
DEMP1 DEMP0 DESCRIPTION
LOW LOW De-emphasis 44.1 kHz ON
LOW HIGH De-emphasis OFF
HIGH LOW De-emphasis 48 kHz ON
HIGH HIGH De-emphasis 32 kHz ON

这个模式是什么意思??

网友B:
PCM3070 是Audio codec,MUTE功能是通过软件功能实现

网友B:
例如DAC mute是通过P0_R64_B3 和P0_R64_B6 来进行的。

外部的RESET是用来上电初始化的,不能用作开关和MUTE功能。

网友D:
外部的RESET是用来上电初始化的,不能用作开关和MUTE功能

网友E:
PCM3070 是Audio codec

网友F:
额外加什么电路来实现静音

网友G:
手册有关这方面的介绍:
external mute control
To eliminate the clicking noise which is generated by DAC output dc level change during power-down ON/OFF control, external mute control is generally required. The recommended control sequence is:external mute ON, codec power down ON, SCKI stop and restart if necessary, codec power down OFF, and external mute OFF.

网友B:
external mute control
楼主得仔细研究一下数据手册

网友H:
MUTE功能是通过软件功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