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程序失败

楼主(2017-08-19):
(无正文)

楼主:
电流也偏大,有时时钟也有输出。不知为什么?

网友A:
电路有错误吧

网友B:
程序能正常烧录吗?

网友C:
有是时钟有输出,就是说大部分时候时钟不输出。

很明显,电路有大问题!

网友D:
电路有错

网友D:
看下你的电路的吧,再者检查下你的主芯片额呗。

网友E:
复位信号为低时,处于复位状态。要复位结束以后才会加载程序。

网友F:
参考下的啦。。。应该不是很难的吧。

网友G:
不如上电路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