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能否直接比较?

楼主(2017-08-19):
想检测电池的电压,想通过比较内部参考电压0.25VCC和内部参考电压0.55V来判断VCC是否达到2.2V。这样能否直接比较?

网友A:
如果对2.2v电压的精度要求不是特别高,可以通过内部参考电压来实现。

网友B:
什么芯片是这个电压参考值?

网友C:
CAREF0 选择参考源

网友D:
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网友E:
能够直接比较参考。

网友F:
参考的精度有要求吗?

网友G:
可以通过内部的寄存器选择。

网友H:
能够比较,电压稳定。

网友I:
这个肯定能够使用。

网友B:
不是都是外部的参考电压吗?

网友C:
比较每个外部输入与内部基准电压比较

网友D:
只要参考源稳定就可以做比较。

网友E:
得使用分压电阻才能比较。

网友F:
内部参考电压有什么要求吗?

网友G:
可以选择外部的 稳压芯片做参考电压。

网友H:
外部的ADC参考源更稳定一些。

网友I:
内部电压稳定吗?没有使用过。

网友J:
这个电压比较小吧,最好使用外部电压。

网友K:
参考源要稳定

网友L:
每个外部输入与内部基准电压比较

网友M:
可以通过内部的寄存器选择